快速判断是哪个CPU供电管短路的方法

楼主(2009-01-07):
在实际维修中,经常遇到CPU供电管击穿的故障,CPU供电一般都是两组以上,而击穿的多数都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我们都拆下来,会费很多功夫,还会使附近的电容受到高温的烘烤。如果是采用撬起一个脚的办法,有时会把管脚弄掉。

  其实,多数时候,管子的D、S极击穿的时候,G极到D、S也已经击穿了,只要用表量一下哪个管的的G、S之间短路,就是那个管子坏了。有的板子可能受前级影响,好的管子也表现G、S短路,直接拿掉G极的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似乎是对的,好象说的不清楚!

网友(2010-04-14):
这招我老早就用了,很方便的检查哪个MOS管击穿

网友:
对我们小小小白来说你说的测量方法就是大馒头,我们要好好咀嚼,好好消化。   谢谢了。

网友:
下次试一下。一般如果我怀疑的话我是直接吹下MOD管,然后再测的。用风枪吹下来应该也是很简单的啊。

网友A: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LD101结型场效应管 常态下是D S间是击穿的 工作的时候是好的 华硕的板子上常用这个东西

网友:
这样可以吗。。。。我们都是怀疑这个坏就拆下来测。。。。

网友B:
学习了。。我以前都是拆一个点一下,有的时候运气不好,要拆到最后一个才知道是哪个坏的。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拆下来测量得比较准吧

网友:
我早会了,以前跟某些人说过。。。他们都岌岌歪歪的

网友C(2014-12-26):
管子的D、S极击穿的时候,G极到D、S也已经击穿,其实就是由于内部二极管的原因,会有选择性方向的击穿而已。

网友:
好经验呀!谢谢楼主。

网友:
又学会了一招!

网友:
说的不清楚!

网友D:
这方法我一直都在用的,凡短路的就只测量G极,如果会叫的就肯定是它了。

但是也有不会叫也短路的,这几天修MSI的P67主板,就有G极不短的,DS极也没有相通,可是只要一通电,它就短路,没办法只有每只上管全部拆下来测了,结果,果然有一颗 是DS极已经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方法我一直都在用的,凡短路的就只测量G极,如果会叫的就肯定是它了。

但是也有不会叫也短路的, ...

在CPU供电相电路中,每组上下管G级的对地阻值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如果DS极击穿的话,有时候D级的输入电压也会直接串流到S级输出。

网友E:
我有一块板,12V到地短路,一插上四根电源头,开不机。取下可以开。把MOS管,电源管理芯片,电容全拆了,还短路。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方法不错,老手也经常这样测

网友:
学习了。以前都是一个个的拆下来测的。慢有浪费时间。谢谢

网友:
拆分掉电阻跟拆除mos  是一样的啊

网友:
不错蛮适用的,省时简单快速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F:
我也试过几次12V短路的,把供电IC拆了,MOS管全拆,贴片电容和有极性的电容全拆还是短路,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试过几次12V短路的,把供电IC拆了,MOS管全拆,贴片电容和有极性的电容全拆还是短路,不知什么原因

可以用可调电源烧机试下。

网友:
好方法    基本上大家都会用了

网友:
烧机大法 比这个测量速度还快 ..........

网友:
又多学一招,多谢楼主

网友:
下载一个图纸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管子的D、S极击穿的时候,G极到D、S也已经击穿,其实就是由于内部二极管的原因,会有选择性方向的击穿而已 ...

是否可以认为三侧均击穿蜂鸣?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是否可以认为三侧均击穿蜂鸣?

这里场馆击穿本身GD, GD,DS之间的阻值一般会为O到几十欧姆左右,自己可以去看下电子基础知识资料。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里场馆击穿本身GD, GD,DS之间的阻值一般会为O到几十欧姆左右,自己可以去看下电子基础知识资料。

受教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受教了,谢谢~~~

场馆本身击穿内部的晶体二极管会失去隔离作用,即变成普通电阻工作性质,这样电压从电势低的往电势高的地方流,正常是从电势高的往电势低流,经过内部一个晶体二极管正向导通后,产生一定压降得到一个输出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否可以认为三侧均击穿蜂鸣?

嗯,三侧都击穿的话,有一侧的工作电压会串流到另外一侧,造成场馆饱和导通工作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块板,12V到地短路,一插上四根电源头,开不机。取下可以开。把MOS管,电源管理芯片,电容全拆了,还 ...

拆到哪个元器件,12V对地阻值恢复正常,就是短路故障点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我以前都是拆一个点一下,有的时候运气不好,要拆到最后一个才知道是哪个坏的。

一般有时候也可以直接测量电压判断故障,如果场馆击穿的话,一般其中两级的电压值会基本相近。

网友:
还能这样,这经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LD101结型场效应管 常态下是D S间是击穿的 工作的时候是好的 华硕的板子上常用这个东西

你说的这个是耗尽性场效应管,目前用的不多了!

网友:
楼主只是提供个快捷测量方法!不是百分之百适用的,个别的还需特殊对待!

网友:
即是打各上管G极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