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 电源 没有了-5V 能开机吗?

楼主(2009-01-07):
我的 P4 突然不能开机,检测电源没有了-5V,接上朋友的板子可以开机,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
电源

网友:
那你和你朋友换下电源就行了

网友:
本来没有吧,有没有白线,如果没有,那是本来没有呀

网友:
-5V的供电只用在软驱上,现在的机子很少有软驱了。

网友A:
现在的电源都没有拉;久的就有!!

网友A:
你可以 看下;现在的新电源全部都没有!!因为现在用不到拉

网友:
-5V(白色):这个电压直接供应主板。本来-5V的电压是给ISA插槽使用的,但是随着ISA插槽的淘汰,-5V电压已经早就用不上了。ATX12V 1.3版的规范中已经正式取消了这个电压的供给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主板有问题导致电源加载在你的机子上时出现异常?

网友:
接上朋友的板子可以开机,是你的主板问题了,要查一下主板了.

网友:
ATX 电源有好几个版本 1.1 1.2 1.3 ... 好象1.3版后就取消了-5V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