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白屏问题

楼主(2009-01-07):
今天遇到一台联想19的液晶白屏,我换了一套也是联想的电源板和驱动板,存储芯片也换着刷新了,但装上去之后还是同样的故障,本人有点迷茫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看看是不 是屏的问题

网友:
查下屏上电源

网友:
是屏上的板有故障了,很难修好.

网友:
白屏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先清理屏线还有检查屏供电是否正常,17以上的屏,基本上90%都是5V的屏供电~~~~~~~~~~~

网友:
把屏拆开看进去的5V,那里有跟保险丝看断了没,
如果没断,看有没有正十几负和负压

网友:
屏是哪一家的

网友:
修得蛮多屏上保险熔掉的`````

网友(2009-03-06):
我这里的这台,是动一下屏线用几天正常,再用又白屏,再动屏线又正常,看屏线没有虚和开焊的现像.

网友:
把屏拆开看进去的5V,那里有跟保险丝看断了没?
如果没断,看有没有正十几负和负压。
如果说有,那就是屏电路板上的主控芯片坏了、你换换看看

网友:
把屏拆开看进去的5V,那里有跟保险丝看断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