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MSI S262 不开机

楼主(2009-01-07):
客户送来一台MSI S262 的机器,接电流表--待机电流0.15。。 心中暗喜,小小的短路————90%可以解决,,拆机检测  发现MAX1999 发热。 这种机器还是第一次维修,自己也没有这样的料板,找了一片COMPAQ M2000的主板,对着量MAX1999 的 对地阻值,发现25脚阻值只有210,M2000 上的MAX1999  25脚阻值有630,这个脚的电路有轻微短路。打开MAX1999 的图纸,25脚是LD03, 这个芯片的工作顺序是先有19V 再有LD03,LD05  ,才有3.3V,5V 。
首先拆了MAX1999,阻值没有改变,还是210。  没办法 只能跑线路了 ,发现LD03 接的电路好多 ,,IO  KB910QF,BIOS 。。还有一些小电路。。这下头脑有点转不过来了。。呵^_^    1999 发热  BIOS短路可能性很少 ,先不管。如果是IO短路,可能性是有,但是IO短路一般都是不开机或者本省发热,也先放到一边,继续跑线路,发现LD03连到了IO边上一个三极管U25上(U-- 看来是属于芯片),测试这个三极管有个脚是接地,想都没想就把这个三极管给拆了,LD03阻值恢复正常,但是这个三级管 我手中又没有,我就先接电源试下,  插电流表 待机电流变成0.01 ,但是不能触发, 没办法,又把这个三极管接回去  把接地的脚 翘起来,接电流表 待机电流0.02 ,开机 OK !!哈哈。。。修好了。。。  再测量,觉得这个三级管应该是给IO供电的。。。
   真实故障,拿出来共享。
文笔不好,,请各位不要见笑。。。

网友:
坏的哪个是不是三端稳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脚接地,一个脚接LD03,还有一个脚接IO ,输出到IO 的电压也是3.3V,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
哪不是相当于直连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也是属于直连的,但是没有资料也不懂。。就把接地脚翘起来了就OK了。。

网友:
不接地也能正常工作.真奇怪.
是不是这个芯片三个脚都短路了.现在相当于一根导线连接3V与IO

网友:
可能是个IO复位芯片~
接地脚可能是他的参考电压~悬空之后虽可正常使用但会降低稳定性~

网友:
客户还没有把机器取走,这几天要测试测试 。  三个脚不是全部短路的。就是LD03和地脚阻值少。

网友:
笔记本主板跑电路好难吧,二面都有,要是我按你说的跑线路,一天可能都还跑不出来,,,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三极管坏了,如果真是楼主所说那样,

网友:
有专用的那种 跑线路的 铜线卖的,, 那样跑起来 容易多了。。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啊,没有图纸还真这么快修好,厉害

网友:
就是没有图纸,弄了好久,量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才量到,而且量到这个脚连到很多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