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显示器的花屏怪现象

楼主(2009-01-07):
一台14.4的组装显示器  先是花屏  于是把屏带到卖配件的位子去配了一块驱动板
在他那里试过 很好  回来后用原来的外置电源点  还是花
再去他那里  还是用他的电源试  没问题  而且用原来的驱动板点屏  也不花
到此  以为是电源的问题 于是买新电源试了 也不花  就回来了
可回来后还是花    而且还出现这样的现象:新的电源好象第一次就可以后来用就花
小弟就奇怪了  这到底是我这里市电不稳还是电源质量太差??

网友:
继续发扬!!

欣雪 -6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是不是本地的市电质量不好,加一稳压器一试.

网友:
是不是你的显卡有问题

网友:
显卡我刚刚修好的   没问题  跑过3 DMARK
卖配件的和我隔壁楼 都是电脑城  应该不会有什么市电的区别  不过我也觉得是市电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