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元件代码查询

楼主(2009-01-07):
自己从别的网站上下载的,希望有人用的到,要是有用的话,我以后继续发,还有些别的代码表,我有一部份是看不明白

全英文的

网友:

电脑故障维修判断指导大全(联想内部文件)-3
第二部分 常见故障判断
本部分将计算机从开机一直到关机期间的故障进行分类。每一类的判断、定位过程都是第一部分中“维修判断”一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不论使用什么方法或不论去判断什么内容,这两部分总是相互结合使用的。
以下各故障类型中所列的故障现象只是众多故障现象中的一部分,对于未列出的故障现象,有的可归类到其中,有的无法归类。因此,本手册只针对已列出的及可归类其中的故障现象提供相应的判断的方法和思路,并提供基本的排除的方法。而对不能归类其中的其它故障现象来说,我们会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的收集、整理总结,然后对本《台式电脑维修指导手册》进行丰富。
第一章 加电类故障
一、定义举例
从上电(或复位)到自检完成这一段过程中电脑所发生的故障。
二、可能的故障现象
1、 主机不能加电(如:电源风扇不转或转一下即停等)、有时不能加电、开机掉闸、机箱金属部分带电等;
2、 开机无显,开机报警;
3、 自检报错或死机、自检过程中所显示的配置与实际不符等;
4、 反复重启;
5、 不能进入BIOS、刷新BIOS后死机或报错;CMOS掉电、时钟不准;
6、 机器噪音大、自动(定时)开机、电源设备问题等其它故障。
三、可能涉及的部件
市电环境;电源、主板、CPU、内存、显示卡、其它可能的板卡;BIOS中的设置(可通过放电来回复到出厂状态);开关及开关线、复位按钮及复位线本身的故障。
四、判断要点/顺序。
以下的文字叙述部分是对维修判断流程的补充和说明,要结合流程图来阅读。另外,本章只分析加电类的故障,如果在判断中涉及其它类故障,可转入相应故障的判断过程。以下各类同。
1、 维修前的准备
1) POST卡;
2) 万用表;
3) 试电笔;
4) CPU负载。
2、 环境检查
1) 检查电脑设备:
A. 周边及电脑设备内外是否有变形、变色、异味等现象;
B. 环境的温、湿度情况;
C. 加电后,注意部件、元器件及其它设备是否变形、变色、异味、温度异常等现象发生。
2) 检查市电情况:
A. 检查市电电压是否在220V±10%范围内,是否稳定(即是否有经常停电、瞬间停电等现象);
B. 市电的接线定义是否正确(即,左零右火、不允许用零线作地线用(现象是零地短接)、零线不应有悬空或虚接现象);
C. 供电线路上是否接有漏电保护器(且必须接地火线上),是否有地线等;
D. 主机电源线一端是否牢伤心地插在市电插座中,不应有过松或插不到位的现象,另一端是否可伤心在接在主机电源上,不应有过松或插不到位的情况。
3) 检查电脑内部连接:
A. 电源开关可否正常的通断,声音清晰,无连键、接触不良现象;
B. 其它各按钮、开关通断是否正常;
C. 连接到外部的信号线是否有断路、短路等现象;
D. 主机电源是否已正确地连接在各主要部件,特别是主板的相应插座中;
E. 板卡,特别是主板上的跳接线设置是否正确。
4) 检查部件安装:
A. 检查机箱内是否有异物造成短路;
B. 或零部件安装上是否造成短路(如P4CPU风扇在主板背面的支架安装错位造成的短路等);
C. 通过重新插拔部件(包括CPU、内存),检查故障是否消失(重新插拔前,应该先做除尘和清洁金手指工作,包括插槽)。如果总是通过重新插拔来解决,应检查部件安装时,是否过松、后档板尺寸是否不合适、插座太紧,以致插不到位或被挤出;
D. 检查内存的安装,要求内存的安装总是从第一个插槽开始顺序安装。如果不是这样,请重新插好。
5) 检查加电后的现象:
A. 按下电源开关或复位按钮时,观察各指示灯是否正常闪亮;
B. 风扇(电源的和CPU的等)的工作情况,不应有不动作或只动作一下即停止的现象;
C. 注意倾听风扇、驱动器等的电机是否有正常的运转声音或声音是否过大;
D. 主机能加电,但无显示,应倾听主机能否正常自检(即有自检完成的鸣叫声,且硬盘灯能不断闪烁)若有,先检查显示系统是否有故障,否则检查主机问题;
E. 对于开机噪音大的问题,应分辨清噪音大的部位,一般情况下,噪音大的部件有风扇、硬盘、光驱和软驱动机械部件。对于风扇,应通过除尘来检查,如果噪音减小,可在风扇轴处滴一些钟表油,以加强润滑。
3、 故障判断要点
1) 检查主机电源:
A. 主机电源在不接负载时,将电源到主板的插头中绿线与黑线直接短接,看能否加电,并用万用表检查是否有电压输出;
B. 用万用表检查输出的各路电压值是否在规格允许的范围内;
C. 在接有负载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检查输出电源的波动范围是否在超出允许范围;
D. 对于电源一加电,只动作一下即停止工作的情况,应首先判断电源空载或接在其它机器上是否能正常工作(即检查上面提到的三点);
E. 如果电脑的供电不是直接从市电来,而是通过稳压设备获得,要注意用户所用的稳压设备是否完好、或是否与我们的产品的电源兼容。
2) 在开机无显时,用POST卡检查硬件最小系统中的部件是否正常
A. 查看POST显示的代码是否为正常值(参见《维修工具使用手册》中的代码定义);
B. 对于POST卡所显示的代码,应检查与之相关的所有部件。如显示的代码与内存有关,就应检查主板和内存;
C. 倾听在硬件最小系统下,有无报警声音,若无检查的重点应在最小系统中的部件上;
D. 检查中还应注意的是,当硬件最小系统有报警声时,要求插入无故障的内存和显示卡(集成显示卡除外),若此时没有报警音,且有显示或自检完成的声音,证明硬件最小系统中的部件基本无故障,否则,应主要检查主板;
E. 在准备更换CPU来检查时,应先使用CPU负载,检查主板的供电电压是否在允许范围内,在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才可进行CPU更换xx作。如果超出范围,直接更换主板。CPU电压允许值参见《维修工具使用手册》;
3) 部件的检查:
A. 如果硬件最小系统中的部件经POST卡检查正常后,要逐步加入其它的板卡及设备,以检查其中哪个部件或设备有问题;
B. 对于总是通过重新插拔来解决加电故障的部件,应检查部件的后档板尺寸是否不太合适,这可通过去掉后档板检查。
4) BIOS设置检查:
A. 通过清CMOS检查故障是否消失;
B. BIOS中的设置是否与实际的配置不相符(如:磁盘参数、内存类型、CPU参数、显示类型、温度设置等);
C. 根据需要更新BIOS检查故障是否消失。
5) 其它方面的检查:
A. 在接有漏电保护器的环境中,一定要先检查市电插座上的接线是否正确(即按左零右火,上地的连接方法;零地线不可短接;零线不能悬空),再检查漏电保护器是否正确地接在火线上、容量是否过小,接着检查在一路市电线路上所接的设备的数量(特别是电脑的数量——在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为30mA时,应可接16~20台电脑),最后检查整机设备中有无漏电或漏电流过大的现象;
B. 检查用户环境中有无地线。在无地线的环境中,触摸主机的金属部分,会有麻手的感觉。这时,如果接地后,机器可正常运行,且麻手现象消失,则属正常现象,不是故障;
C. 对于不能进BIOS,或不能刷新BIOS的情况,可先考虑主板的故障;
D. 对于反复重启或关机的情况,除注意市电的环境(如插头是否插好等)外,要注意电源或主板是否有故障;
E. 系统中是否加载有第三方的开关机控制软件,有应予以卸载。
五、本类故障的判断流程
见附录一之(一)。
六、案例
案例一:
问题描述:双子恒星6C/766的机器,主板是精英P6SEP-ME V2.2D,当内存不插在DIMM1时,开机无显示,但机器不报警。
解决方案:经测试,当DIMM1上不插内存时,即使DIMM2、DIMM3都插上内存,开机也是无显。当DIMM1插上内存时,不管DIMM2、DIMM3上是否插有内存,开机正常。
查询早期的周报得知,此问题是由于此机型集成的显卡使用的显存是共享物理内存的,而显存所要求的物理内存是要从插在DIMM1上内存中取得,当DIMM1上没有插内存时,集成显卡无法从物理内存中取得显存,故用户开机时无显。
案例二:
问题描述:每次计算机开机自检时,系统总会在显示512K Cache的地方停止运行了,是什么原因?
解决方案:首先既然在显示缓存处死机,必然是该处或其后的部分有问题。记得平常开机,此项显示完后就轮到硬盘启动xx作系统了。因此,可以断定不是高速缓存的问题,就是硬盘的故障。取下硬盘安装到别的电脑上,证实硬盘是好的。这是检查计算机故障最常用的办法——替换排除法。
现在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高速缓存上,进入CMOS设置,禁止L2 Cache,存盘退出,重启机器,电脑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可以断定是L2 Cache的问题。
触摸主板上的高速缓存芯片,发现有些芯片很热,估计就是这儿的问题。再次确认问题所在没错。
触类旁通:若发现机器总死机,可运行一会后,用手触摸主板上的高速缓存芯片,发现烫手,就可在Cmos中关闭二级缓存,发现是否死机,最后定义故障所在。
案例三:
问题描述:用户使用T启天2600 P4 1.6G 12840DSF(特5409)计算机,开机无显示,用户现在咨询如何解决?
解决方案:检查用户的环境,发现用户机随机附带两块显卡——主板集成一个显卡另外还有一块单独的TNT2 M64 32M显卡,有些客户在刚刚购买电脑时由于对电脑不太熟悉,将显示器信号线接到了主板集成的显卡接头上,这样会导致开机无显,但是此时主机工作正常。
遇到用户报修开机无显或显示器故障,请提示客户检查环境,若有不正确,提示更正后,问题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