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SP250

楼主(2009-01-07):
联想FSP250电源,辅助电源只有3.8V,换过光耦817和辅助电源块165R都不行,请高手支招,诚谢.

网友:
是不是有一个431的稳压,查查.

网友:
辅助电源只有3.8V,应该可以的,不放心的查431的相关电路.

网友:
谢谢二楼的朋友,就是431坏了,换了一个马上就好了。另外请教一下如何用万用表鉴别431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