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服务器的非常规板,望高手帮忙!~~

楼主(2009-01-07):
该板是一台语音服务器所用,附图,显卡接口处有一芯片烧毁,现在是不能点亮,可以强行点亮,网上搜了半天查不到一点东东,那位高手能告诉我烧掉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那里可以买到。。。谢谢咯!~~~
芯片
显卡

网友:
是啊.看上去是窜口芯片GD75232

网友:
肯定就是窜口芯片GD75232,把这个取掉看能亮机不。难道COM口就是网卡下面哪个?有点特别哟。
整成这个样子看下IO挂了没
[
]

网友:
查一下这个75232是COM口的还是别的作用
重新上一个

网友:
烧成这样,也许I/O也挂了。。。。。。

网友:
我看楼主这个不像是服务器板子,倒是有点像一些工业控制板,先把这COM控制芯片换了,

网友:
没错就是GD75232,你走一下线路也就知道了

网友:
请教,在那可以买到这种芯片咯?

网友:
普通电脑主板上多得是,拆一个装上不就好了,还有,你拆掉此坏IC后能开机吗?不能的话要查IO了,能的话应该是次IC短路引起的不开机.

网友:
75232这种IC很常见,随便找一块板就可以拆,另外,可以用75185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