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不过显卡,跑4A码,大侠救命啊

楼主(2009-01-07):
我换过显卡,北桥,H8,供电都正常,怎么修啊
显卡

网友:
要是你都换过了还没好的话 就只能说明还有别的问题 比如 显卡跟北桥通信的线路断点了而你没发现 据我经验来说 跑4A 排除显卡和北桥后只有这个了 曾听阿林说过换南桥好的 不过我没遇到过

网友:
我也有台没修好,搁在那里落灰。楼主搞出来了共享下。

网友:
好的,明天继续搞南桥,有结果再跟大家说啊,这板子我还没动过南桥

网友:
前天,当我把所有可以考虑的芯片,条件都排除后,还是4A,我郁闷了,哎,一看又六点了,收工吧。结果第二天早晨一来,再点,好了,跑52 60了,显了,我自己都郁闷了,怎么好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换北桥和显卡都没好,最后是清BIOS就好了

网友:
典型的T40时亮,时不亮,做显卡BGA吧,虚焊了。100%准 我都做N个了。

网友:
你可以尝试按住显卡再开机,能亮,断电后晃动几下再上电就不亮了。就是显卡虚焊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