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说一下测试灯管的小工具成本1块钱

楼主(2009-01-07):
看见惠民发了个,我觉得有点偏烦了,成本也高了,

相信大家手上一定有N条现成的高压条,双灯四灯都有,

通用高压条的定义是1。12V供电  2。GND接地   5。触发

弄个通用板用的DC供电头,两红两黑线,剪下一根红与黑,供电与接地,接上一个7805的线性稳压器,从而输出一个5V的电压做为通用高压条的触发信号,

然后就OK了,

成本是不是一块钱左右,

如果你手上没有单灯高压条的话,你可以拆个3KV 27J类的电容作为假负载把双灯的改为单灯的。测试灯管万事OK,依照经验,灯管有没有老化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是用可调电源测试的,电流一目了然,电流如果偏大了,说明灯管老化了,

就噶,如果不清楚的话我明天上个图,

网友: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本本波 -10 严重警告

网友:
高压板不花钱买吗

网友:
如果高压板你不备的话你修屁,

网友:
用电阻分压是不是比这个成本更低,更安全可靠,用1k+1.2K就可以,热缩管套起来,美观大方,造价低廉 !

网友:
直接用旧电源改确良12V 5V 3.3V都有! 一分钱也不花! 既可修主板还可修液晶!

网友:
看来还是老康的方法最牛B了,

楼上出的方法不好,太大个了,

网友:
感觉比TB上卖的那个简单啊。

网友:
简单还实用应该支持

网友:
楼主,那些线怎么连接能不能画个电路图出来,多谢了

网友(2009-02-13):
老康怎么分压的?

网友:
其实什么也不用,直接给高压板12V供电就OK了,,,至于控制开关的,你直接把连开关针的三极管的EC极短路就可,,接上12V高压板就工作了。。。不用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