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 掉电 已经修好(不是通病那种)

楼主(2009-01-07):
HP NC6000 掉电
测:CPU有供电0.9几V
0.57MA就掉电重启在掉(循环),诊断卡A7A8.   去掉内存开机为0.4几mA不掉电

处理:加焊过CPU供电芯片,没用。 测过内存槽AD线对地阻值没问题,但上电测AD线电压 数据线都是1.25V,地址线只有一条是1.25V其余都是0.6几V. 查过排阻无异常。疑北桥虚焊或坏,因为以前我测R50时AD线都是1.25V的,有不对的都是有问题的。不过问题来了r50是一代的U,NC6000是二代的U,都是855芯片的,不知道AD线电压是不是这样。北桥加焊过,故障一样。故定够北桥之中。

各位修到NC6000,对以上故障有何见解?

网友:
看你分悉的,只说说是北桥了,

网友:
机子今天已经修好,拷了1个小时的游戏,都没见有问题。

可以确认的是此机是北桥不过内存引起的。二代的U 的855内存槽数据线是1.21V
地址线都是0.6v 。

经过多次实践证明,内存槽打对地阻值不够准确,应该打对地电压才准。

网友:
不错 学习中
不知道你神州的掉电修过没有?

网友:
好样的 谢谢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http://www.chinafix.com.cn/

网友:
HP NC6000 掉电

看你分悉的 我說是湳桥了

网友:
HP NC6000 掉电

看一下時鍾心片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http://www.chinafix.com.cn/

网友:
HP NC6000 掉电

看你分悉的 不知道了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http://www.chinafix.com.cn/

网友(2009-04-05):
这机器内存CAO子虚焊也会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