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无法用开机键开机。。

楼主(2009-01-07):
怀疑是键盘问题。。。
直接黑笔拉开关座,红笔接地。。。可以开机。
但是发现进入系统后,键盘上的小鼠标不能用,鼠标触摸板也不能用,开机后再接上键盘又可以触发关机,所以排除是键盘的问题。
怀疑是键盘带开机的芯片问题,本人是学徒,对T30的电路不太熟悉。
请问是哪个芯片呢,型号是什么,具体位置在哪里呢。
互相学习,才能共同进步,希望大家能够告知渴求知识的小弟,万分感谢各位大虾。

网友:
就是吉键盘坏了 T30很容易坏键盘的 就是坏那个开关

网友:
不会吧,那为什么触摸板都不能用呢

网友:
好样的 谢谢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http://www.chinafix.com.cn/

网友:
键盘受I/O芯片控制,量下键盘接口各个针脚的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上次我修过一台T30 ,空格键和上下左右的键都不能用,换了键盘还是一样,最后跑了下线路,键盘第27脚到I/O芯片的第110脚断线了,飞了根线问题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是断线,细心点查出来飞线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