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硕A3000笔记本插USB充电导致开不了机故障?

楼主(2009-01-07):
本人的华硕A3000笔记本(4年前买的),前段时间打小灵通时提示充电,就用USB线插到本本的U口上去充电,以前都是正常的,可是这次在通话中充电时,插上U口本本就断电了一样,现在开不了机了,只用电池或者只插电源都开不了机,上了电池插电源,充电指示灯能亮,怀疑主板烧了。
请问大哥们有没有碰见过这样的问题,一般出现这样的故障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会不会烧主板?能维修吗?需要更换主板的那个元件?

网友:
打下USB接口阻值看下呀

网友:
好的,一般阻值一般是不是在500~600欧姆啊?
如果阻值有问题我怎么办?

网友:
应该南桥坏

网友:
我也听说可能是南桥坏了,要是南桥坏了估计得换主板了吧?

网友:
U口电阻为0欧姆,应该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2010-03-13):
那就是南桥短路了。你摘掉南桥试一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