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 nf520单桥主板,插电自动开机,跑FF, 不是开机线三级管的问题

楼主(2009-01-07):
开机处那个管子我换错了型号,估计是个MOS管或NPN的三级管,这样故障现象应该是插电自动开机,量VTT 0.4V, PLL 2.49V, CPU主供电1.14V,跑FF,不能关机。开机信号跑到IO处是断开的,估计是进了单桥,这个故障应该怎么下手啊?直接判单桥坏?

网友:
看下开机电路什么控制?在就是自动开可以关不?如果可以关那情况就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长按,短按都不可以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