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管所在的散热片漏电

楼主(2009-01-08):
1、用万用表测大概是70+V的直流电,
2、另外无论在开机还是关机时,用表笔触碰该散热片音响有杂音发出
3、怀疑此处问题影响了主板集成的网卡,使其经常出现电缆未连接的提示。关机后再开可以解决,重启则不行.

对了,补充下,电源是长城ATX-300P4-PFC。另外开机是漏电电压-80V,关机为-110V左右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关管和散热片的绝缘垫损坏了。。。。。。。。。。。。

网友:
那个绝缘垫叫什么名字?我好去电子市场买...

网友:
好像是云母垫,不确定哟,

网友:
那么小的绝缘垫一般不好买,最后在废旧电源上面卸下即可

网友:
看电路图就方便认识了。

网友:
你测得的70v左右的电压是以什么地方为参考地的,开关管部分是热地,而且开关管一般是经过绝缘片以后接地的,如果漏电的话,估计电源早就烧了,你还是查一下别的地方吧

网友:
如果后级电容容量降低也会引起滤波不良,造成有杂音出现!看一下电源的后级滤波电容是否有鼓包或容量减少的现象!

网友:
多谢各位前辈指教,我现在还没去买绝缘垫。
回云星宇:参考地是电源外壳,电压是-80V,我现在也有点怀疑是其它部分引起的漏电了。但还是等我换了绝缘垫再看看。

回楼上:至于杂音我现在初步判断为电磁干扰,因为是用表笔碰散热片或用手碰后级滤波电路才回出现,至于为什么会出现我会再查查。

有进展我会进一步跟帖说明,再次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
绝缘片已经换了,果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搞好的。
工作状态下散热片上仍然有-115V的电压

各位有经验的师傅还有什么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