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我有一块MS-7024主板坏啦!

楼主(2009-01-08):
具体故障是不复位!加电不启动时南桥不烫,启动后南桥发烫@!量PCI的A14对地电阻1K多3.3v,开机状态下唯一离南北桥最近的最大的两个场效应管,感觉是南桥和北桥供电的P45N02LD的G极电压4.61V,D极电压3V,S极电压3.3V!已经拆了好多管子啦结果南桥还是可以煎鸡蛋!这样郁闷呀!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短路了,只能换桥了

网友:
南桥挂了!!!!!!!!!!

网友:
还是不成

为什么我把两个管子拆下来量D和S之间正向竟然大到100K欧反向无穷大呢!

网友:
检查北桥的 1.5V电压有不有  这个电压没有也 出现你 这个 故障

网友:
从主板哪里测呀?咖啡男大人!

网友:
北桥的 1.5V电压在主板的什么地方测啊?

网友:
北桥上面的电容上我量的是达到了2.5v啦然后怎么办呀?

网友:
应该是BIOS旁边那两个管,北桥供电坏的话,三极管,有个脚供电是10V以上,这就说明这个管坏了

网友:
北桥上有3个供电,你量的2.5V应该是内存的供电,同时供给北桥的,你找不到1.5V的管子的话,直接在北桥量是否有个1.5V

网友:
查是否有1.5V供电提供给NB和SB
SB边上有两个电感线圈 按照经验应该和1.5V有关系

网友(2009-03-01):
我现在 手里有5快这样的板子  都是这个故障  通电南桥就开始发热,换了南桥故障依旧。 看了楼上的方法我就去找找看看1.5到底在那个位置呢?我还没找到,哪位能具体指点一二。请告诉具体位置 谢谢!!!  可以加我QQ:23744881   电话:13364641850  在线等啊!!!

网友:
在南北桥附近看下有没有黑色的小电感或阻值为0的电阻,这一般就是给桥供电的

网友:
请问谁处理过这种问题呀,具体给个只是,大概就不好找了,谢谢!!!急呀

网友:
找到了 是0  电压3.3   把它拿下来南桥还是热,  北桥的供电也没找到啊,请再次指教。

网友:
查查电压对不对

网友:
在待机的时候桥发烫吗?还是只是触发以后桥才发烫?如果待机的时候桥就烫基本上可以定南桥挂了

网友:
触发后发烫   待机不烫。 我明天白天一直等,千万回复啊  谢谢!!

网友:
高手能否留下联系方式啊  谢谢!!

网友:
更换显卡供电的场管和电解电容

网友:
能不能给个具体型号啊,都这样说,我都不理解,位置在哪里呀?我这一点也不知道那个是显卡供电管呀!

网友:
楼上说的也有可能! 你看下显卡的供电正常不?有的板子显卡供电不政策会影象SB触发发热

网友:
我也有一张..我也怀疑是显卡供电的地方坏.但是就是找不到显卡供电的地方,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网友(2009-07-18):
回复 网友A:

告诉大家具体解决位置是这里MS-6+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告诉大家主要问题是MS-6+

网友:
又发现新问题了,同样的板子,开机北桥热,CPU也烫手,谁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量一下北桥旁边的那个电感线圈的对地阻值为多少,低于10欧的话,考虑SB或NB挂了,另外,此板在更换MS-6+的时候最好连它旁边的7313一起更换,板子上有电容鼓包或漏液的话也要一并换掉

网友(2009-10-19):
打下USB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