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花屏是 怎么 回事

楼主(2009-01-08):
液晶显示器花屏是 怎么 回事 有时显示的图像模糊,来回的晃 但是拍拍砸砸又好了,是哪的问题?

网友:
接触不好吧

应该是这个个问题。。元件应该没有什么坏的。。拆开再装装好应该问题就解决

网友:
拆开在装上,不稳定,有时好有时坏。
有时就干脆不亮  过一会,在开就亮了。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很在可能是松了.

网友:
屏线或有地方虚焊了    是不是高压条虚了  呵呵

网友:
有时还花屏呀  没看清楚  呵呵  说错了  应该是虚焊或者屏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