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主板开机点不亮,复位0.46V,内存没供电,如何修?

楼主(2009-01-08):
一块478主板开机点不亮,上假负载测复位0.46V(一定不正常吧),再测内存供电没有,换了内存供电管后,复位正常了1.74V,内存供电也有了,哈哈心里一阵暗喜,因为这是本菜鸟修的第一块主板.马上换上CPU开机一试,晕啊,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又转一下又停一下,一直这样下去,就是触发后马上就关了又自动触发又自动关了.这时我测了一下绿线,电压一下有一下没.
请问各位师傅们,我应该查什么地方.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求求各位了,这是我修的第一块主板啊.

yzz163 -2 不遵守版规,给你修改了标题!!!

网友:
要是电源没事就查开机电路和IO.

网友:
IO坏了或者相连元件拉低了

网友:
上假负载测试,看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上假负载所有电压都正常

网友:
有些主板不上内存条就是这样的,我见过好几块ASUS/ECS的

网友:
谢谢了,插上内存就能点亮了.
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还得麻烦各位大虾再帮一帮
点亮后屏幕显示:
warning!CPU has been changed.
Please re-enter CPU settings in the CMOS setup and remember to save before quit!
按DEL进入设置好按下退出并保存,然后提示是否要保存设置,按下"Y"后死机了.

网友:
有一个可能很小,但是不能不试下,CPU坏了,

我昨天有二块板都是的,机亮了,到了自检画面死机了,各种方法用尽了,最后我弟弟换个CPU,呵呵,OK了!

另一块   跑字过程中,断电了.........也查了半天,没查个所以然来,也是到最后想起换个CPU试下,又KO!

网友:
学好英文

学好英文就可以看懂BIOS代码运行的出错提示

网友:
把CPU换小一点

网友(2009-02-09):
呵呵,明显BIOS设置有错误,CPU的外频和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