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浦S7画面太暗

楼主(2009-01-08):
本人维修,是个菜鸟。我有一台菲利浦S7的彩显,画面太暗。把它调亮。马上就黑屏。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
查ABL自动亮度调整电路.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加VGA信号,开机检测尾板视放电压,加速极电压,消亮电路。

网友:
G2电压调的太高.引发亮度保护了.把G2电压降下了再调.另外测量一下和亮度相关的电压是否正常.如灯丝.G1.G2.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