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環精密電阻,色碼問題請教

楼主(2009-01-08):
請問老大們. 下圖的電阻您們知道它實際是幾歐姆的嗎?
電錶量測是0歐姆. 但查了色碼表. 好像第3環沒有銀的數值?

左至右: 綠|金|銀|綠|黑

网友:
你好,这个电阻你看反了,色环排列应该为 黑|绿|银|金|绿 。 最后一位绿代表误差是5%,   这个电阻应该为 1.5欧的电阻!

网友:
我是菜鸟
刚看过书这样认为的
棕绿白金绿
15.9欧的电阻
最后代表0.5%误差
不知道理解有没有错误
请高手指正!

网友A:
我也看书了,应该是这样的。楼主估计是看错颜色了,照那样的颜色不管怎么看都不正确 。

网友:
刚在网上找的色环电阻计算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书了,应该是这样的。楼主估计是看错颜色了,照那样的颜色不管怎么看都不正确 。

這一顆電阻是小弟從台製FSP400-60GLN主動式PFC電源拆下的. 顏色確定沒有錯
會是0.5或0.05歐姆的阻值嗎? 因為小弟電錶沒辦法量測小數點的阻值...

网友:
第一环确实很难看清是棕色或黑色,从图片看黑的可能性大点,黑就是零,棕是壹。还是楼主自认为准。

网友:
请看一下我的这个贴子,我在修航嘉冷静王电源时也有这样一个电阻!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至于你看成黑色,可能是电阻受热后会发生颜色的变化!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5829&highlight=

网友(2009-03-05):
问题就出在有一环看不清楚,正确的答案不好说了,你可以使用针尖头接触该电阻的中间部位,用万用表测量该电阻中间的阻值,用测量出来的数字乘以2,答案就是该电阻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