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的机器,触发后电流0。05,少1。8V

楼主(2009-01-08):
这个机器已过几手,人家拆的大件有网卡跟FBM的南桥
到我手里现象是如下
电流0。4之后断电,量只有3V,0。8V,其它电压没有
首先,修出5V,查MAX1999,17。18脚阻值很小,只有12欧,
    对此机不了解,跟线,最后发现接的4dhc 5脚IC(因没有查到资料)有二个脚短路,拆下来,测17.18脚,阻值恢复正常
找一个大致一样的管子代上,发现其它三脚都输出了电压,4.7  3.3  1.2
代用成功
加电测试,发现电流只有0.04,仔细看板后,发现人家把北桥后面的一个电感拆了,找一个补上,跑1A左右的电流了,马上断电,再开,电流只有0.04左右上不去了
再测,3. 5V都正常了,北桥上没有电压,是由一个管子把19V变成一个电压后,分二路,一路由二个管子供给北桥,一跟由三至四个管子供给内存
感觉第一个变换19V的管子控制没有过来,望高手告之,或者提供一份图纸
感谢
QQ:857190247,,在线急等~~~~~~

网友:
楼主修机修得头晕?? 型号也不说说, 怎么让人为你提供图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