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00开机就出现一个F2 F9画面就死了 什么也不动

楼主(2009-01-08):
联想E100开机就死机              造成故障的原因是  用户  插手机USB数据线引起的
BIOS刷过了 BIOS芯片也换的是新的 还是那样 就是开机就出现第一个F2 F9画面就死了 什么也不动 怎么修呢?请高手指点

南桥已经重新做过了   也换个新主板试了  都是一样

高手知道的  请联系我哈    QQ  651285025

网友:
"也换个新主板试了  都是一样"意思是换了主板还是这一故障?

网友(2009-02-12):
插手机USB数据线引起的   还修其它地方  晕~~~  插的哪个口 修那个口 就OK了  见的多了

网友(2009-03-27):
兄弟我这也有两台一样的机,一样的故障(郁闷死我了),BIOS刷过了,南桥换过,USB电路,晶振换过。内存换了又修,还是搞不定,不知道哪个兄弟有办法!!!

网友:
乱插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