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特尔845主板

楼主(2009-01-08):
因特尔原厂D845GEBV2/D845PESV主板为什么跑码显示E9  EB  EA  之间轮流显示

网友:
焊下来,刷BIOS.一定行的.我也请教过这里的张老.你搜一下论坛.应该可以搜到的

网友:
先看看BIOS跳线是不是正确的,正确的就可以刷BIOS

网友:
E0       已开始分配 PEIM(在第一次报告 EFI_SW_PC_INIT_BEGIN EFI_SW_PEI_PC_HANDOFF_TO_NEXT 时发出)
E2       发现永久存储器
E1, E3  保留,供 PEI/PEIM 使用
                    DXE 内核
E4       已进入 DXE 阶段
E5       已开始分配驱动程序
E6       已开始连接驱动程序
               DXE 驱动程序
E7         等待用户输入
E8         检查密码
E9         进入 BIOS Setup(设置)程序
EB        调用旧式选项 ROM
              运行时阶段/EFI OS 启动

网友:
bios怎么刷?

网友:
你没有编程器啊·?
   用编程器刷啊·

网友:
是不是程序没有刷对呀

网友:
也有可能是BIOS模块坏了  你换个试下

网友:
是不是型号对就可以啊

网友(2011-06-11):
去官网下载与主板型号一致的BIOS

网友:
敬重张老!太详细了,给我们初学者提供怎这么详细的资料,谢谢张老!

网友:
恩,有进步,又得了一招

网友:
英特尔板多跑E9我没修好一块,BIOS也不好找,两块一样的一块好的互刷还是不好心灰了。原来的焊上去也不亮了,郁闷。这样的子一般是BIOS解决但我没有搞好。

网友:
跑E9,BIOS资料损坏了,刷BIOS应该OK

网友:
刷BIOS就好

网友:
刷bios刷bios刷bios刷bios刷bios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过

网友(2012-01-01):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的主板,论坛上下了一个还是一样的问题。有没有人搞好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
记得好像是这型号,它的BIOS要用PM49FL004(大概是这型号,记不太准确了,只肯定是PMC的)的BIOS刷才行。搞不定的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