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是个什么管子

楼主(2009-01-08):
有两个,一个烧焦了,另外一个上面写的n27cbt

网友:
应该是俩型号一样的吧 百度搜下图看么

网友:
另一个应该差不多

网友:
你要说清楚到底是什么型号的板子,才好帮你查呀

网友:
别说还真挺惨的,你问的是那个8脚的不

网友:
富士通fmv-715nu3/b,此管1,5,8脚相通,2.3.6.7.脚相通,请问是什么管子,用什么样的代换

网友:
是场管吗,好像脚位又不对,郁闷

网友:
应该和边上的一样,我的代换原则是只要在主板上线路走向是一样的不管编号就可以代用

网友:
估计是MOSFET,你看一下AO8814

网友:
找不到相同的,只有找个相似的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