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声卡“无声”

楼主(2009-01-08):
奥美嘉848P集成声卡(alc650芯片),驱动能正常安装,在设备管理器显示正常,以为驱动问题,换了驱动还是一样,又以为是系统问题,换成win2000还是一样,具体表现为:放音无声!但将右下角的声音图标点一下(非双击),弹出音量大小控制,将其迅速上拉到顶时,会响一声:咔!(很沌) 正常应该时“吭或铿”的声音且比较响亮!请问问题出在哪儿?先行谢过各位!

网友:
我也遇见国这种问题,映泰945的板子,驱动换了N多个,系统也装了N多遍,跳线也设置了,bios也刷了,也设置了,播放的时候就是没有声音,音量大小也可以调,目前仍然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因为板子在保,所以返修了

网友:
也遇见过,要安装原带主板的声卡驱动就可以,要不就是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看看声卡四周贴片电容什么的有异常没

网友:
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声卡坏了,换一芯片正常,或加一单独的pci声卡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换芯片麻烦,直接加独立声卡得了!

网友:
其实估计最接近的就是声卡芯片被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