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s8200今天开机显示 hard disk password怎么解决?

楼主(2009-01-08):
比较老的笔记本ASUS-S8200,昨晚正常关机,今天开机就出现hard disk password,有时候又找不到硬盘。网上查了一下说是硬盘加了密码了,但是之前一直都没有设任何密码的,真是奇怪。请教高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刚才把硬盘拆出来又装回去就可以进系统了,没问题了。真是奇怪啊!

网友:
先把硬盘用mhdd检测下 看是什么情况 如果是叹号! 说明加密了 解密吧

网友:
hard 硬的意思  disk 盘片的意思  password 密码的意思  恭喜lz你的硬盘被锁了

网友:
二楼的大哥能不能说说怎么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