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51自动断电

楼主(2009-01-08):
我一个精英l4s5mg/651主板,检测内存后马上断电,把内存拆下之后报警一声即断电,且开机键不可开机,此时开机键电压0.2;只能拔下电源重新插后自动开机,然后再断电!如果不插cpu自动开机,但不断电,诊断卡跑10,不插12v也不断电,诊断卡跑10;即cpu不运行不断电!已换过cpu,请教师傅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可以换一下IO试试

网友:
换个IO试shi

网友:
我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我的比你好.就一个场管坏了,,,,,,

网友:
io已更换,问题依旧!请问大家下一步该如何处理!谢谢!我已更换过全部6个场管,hip6202,

网友:
请各位给个提示吧!小弟先谢了!

网友:
换个新的IO,在加焊排阻

网友:
在电管正常情况下,加焊IO及排阻

网友:
这个事 内存问题。你刮下内存或者换一条内存。我修过

网友:
内存问题 换个内存就好了 我原来修过 不接内存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