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背光组件有哪些组成,谁又拆装图片啊,

楼主(2009-01-08):
背光组件有哪些部分组成,个是什么作用啊,谁有拆装的图片,看看谢谢各位了啊

网友:
图片自己到网上找,有的。要自己找个坏的屏拆拆就熟悉了。

网友:
背光很简单的一般分为八大件:
FRAME 胶框 就是一个支架而已
FILM 膜片,包括上扩,棱镜片,下扩(典型结构,也有一种是 下扩+BEF的)。主要是起到光均匀化功能。
LGP 导光板,上面有网点,起到对线性光源的发散作用。
反射片,把导光板底部和侧边的光反射回来!
灯管组CCFL(或LED)笔记本一般都单侧入光,台式机的一般都是双侧入光。
背板,与FRAME结合把上面的部件结合起来包住,就这么简单。
我干了快三年的背光了,没什么技术含量的,现在!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继续回贴!
图片没有了,前段时间重公司离职出来,工作的东西都没有烤出来,晕了!
不过有个PROE的背光3D模型,你有PRO软件的话,你可以联系我,我可以发给你!

网友:
请说说你是怎样换灯管呀?

网友:
本屏幕发黄 ,我换了灯管,还是那样,我想应该是背光的问题吧,能造成灯光发黄的背光组件中,是不是只有导光板老化,会这样啊,我拆完。看到导光板底部很黄啊
。本人对背光组件不是很熟悉,想了解下,看个部分都是什么作用,

网友:
我有一显示器,进水,里面有水斑,虽拆过坏屏,但真要换还真没换过!换过的回一下要有什么注意事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