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联想显示器行幅过大调不了,请高人指点

楼主(2009-01-08):
我的联想显示器行幅过大调不了,请高人指点
我的联想显示器行幅过大调不了,请高人指点,行幅调整元件在什么位置?是什么型号?

网友:
有高人请指点

网友:
一般情况下多是行幅管虚焊或者损坏造成,就在高压包附近,一般和行管挨的很近。常用的型号是 TIP122 它是一只复合三极管 。如果有损坏 最好用同型号的管子来替换

网友:
检测行校正电路,枕校管,枕校电容等有无击穿无容量。

网友:
显示器行幅大且不可调的基本检修流程为.断开行幅管C极.看行幅能否正常缩小.如能正常缩小.问题一般出在行幅管本身及行幅管控制电路上.如行幅不能正常缩小.则问题一般出在阻尼管.校正电路上.

网友:
版主讲解得精!

网友:
长风斑主说的好

网友:
不知是什么型号,一般是TIP122 或D1273,DMV1500,超快速恢复二极管击穿。

网友:
斑主分析的很精细,但高压包坏也会引起同样的问题,不过很少,本人修到过两台这样问题是高压包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