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 加电10秒左右掉电(已解决)

楼主(2009-01-08):
刚接到机器以为就是1987呢,拆开后发现是修过的机器,电源板 北桥 内存槽 以及好多芯片都被动过(是这次坏之前修过),量得cpu座下电压有1.8左右,只加焊了下没有换感觉这里不是最大问题,电流上升到0.55A左右吧掉电,怀疑是北桥,但不敢肯定,望给点意见
偶尔还会上升到0.7左右 待机电流是
0.09A
(这个正常吗)有时0.11A 诊断卡不跑码 (不上14.318所显示的码,就是两端码,只显示一段00)
北桥排除(已换片做过),不知道电源板是不是罪魁祸首
却是电源板的问题,多谢各位帮忙
[
]
cpu
芯片
掉电

网友:
你插诊断卡没有,卡上有没有跑码,如果没有跑码,那是CPU都没有成功选中BIOS就掉了,你要看是哪个电压没有对引起掉电的.要瞬间测量才行.你不要怀疑是什么桥.找个电路图来看看.

网友:
跟我发的帖子一样,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上的,我看啦,和你的不大一样,我不插cpu它都掉,1987 1715 1999几个芯片我都换啦,有点迷茫啦

网友:
不插cpu它都掉--------你换过SMSC -LPC47N227吗, 很多复位都于次芯片有关,这个坏也会出现掉电。
首先待机电流没这么高0.01 --0.02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刚换过,故障依旧待机还是0.09 ,我发现有已怪现象,刚接电源自动开机,电流跑到0.55左右掉,按开关再开跑到0.6~0.7掉,再开跑到快0.8了掉 还有加电是充电那个灯亮
我把旁边另个smsc也换啦,还是一样
[
]

网友:
帮忙分析下 掉电和待机0.09不正常都哪里会引起呢

网友(2009-02-27):
待机不正常,电流偏大,轻微短路存 在

网友:
楼主说清楚点啊,哪里问题

网友:
电源板是单独的一块小板吧?是不是接口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