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775A2 cpu 主供电低 已解决

楼主(2009-01-08):
AMD 754 主板 最初故障为 雷击后无法开机

为网卡芯片损坏所致,维修中走了弯路,重做了南桥BGA

现在问题为上假负载cpu核心电压1.56 到北桥AD 正常,复位2.5 v   上真cpu电压只有1.10v

cpu 电源芯片为 sc2643vxts   vcc 正常,vid5 12v 为10.58 应该影响不大.
vid 组合有误,为 01110 根据相关pdf 此组合电压应为1.20v

上假负载时pgood 正常,上真cpu 电压偏低,只有0.68  vout 一共三个,假负载时为0.28  -0.06  0.28

上真cpu 时为 0.31 0.73 0.31

注: 1) 内存电压正常,无论是假负载还是上真cpu 时.
      2)内存到北桥AD线正常. 复位正常
      3)PCI A14 3.3v 正常 AGP vddq 电压正常 1.5v
      4)北桥供电 mos 管 G级 3.3 D级1.87 S级1.2  假负载和真U时一样.

因为手头找不着电源芯片,请大家支招了.
如果是电源芯片坏,上假负载时输出为什么正常呢?(下管D极为1.39v)
试过架空vid3脚.以达到正常vid 组合 00110  结果输出电压更低,降为0.86v

谢谢版主回复,此板问题已基本确定.想办法刷下bios应该能解决.

正好今天朋友那儿又有一块ASUS k8的板子拿来修,故障为触发后不跑码,查cpu 供电为0 ,换了电源管理芯片ADP3186 后正常启动,
能进入自检,想起来手头这块精英板电压不正常, 于是 测了修复后的ASUS板cpu电压, 发现居然也只有1.10v左右,不解..进bios 监测信息,显示为1.22v 左右,与该板电源芯片 ADP3186 vid 组合结果一致,换一万用表测量,bios 信息正确,

[原来先前的表坏了.但这块表测cpu供电上管电压与正常表一致,测CR2032电池电压也,南桥3.3v供电,AGP 供电均与正常表一致,就是测cpu主供电相差0.1v 不解..]

这块表暂且不说,ASUS这块板还没修完,bios 自检提示F1 ,F2 ,保存默认设置,重启,代码档在17  试过四五次均是如此,换电池,一样。估计bios 坏了,手头正好有相同废板,拆换bios 芯片,存设置,退出,一切ok

此时再进bios 看cpu 电压,已变为1.59v 大冬天的cpu也摸上去烫手。。心中突然明白了那块精英板的故障所在,bios 出错 而且精英板诊断卡代码 有时候是7F 有时候是D0  bios 坏也会导致跑D0的....

另一关键部分是ASUS板在bios 不正确的情况下,vid 信号和精英板是一样的, 01110   在两块不同电源管理芯片上,这个组合给cpu加的电压也一致,都是1.20V

网友:
1:检查sc2643vxt反馈引脚外部反馈电路
2:更换电源管理IC,扩展输出IC,场管

网友:
另外请教一下版主回复中的反馈引脚是指哪几个?起的作用是?本人是学文科的..电子基础比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