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81B声卡驱动到底该怎么装?

楼主(2009-01-08):
inter原装845PE主板,试过很多驱动就是装不上去~
哪位高手指点下~~多谢

网友:
方法如下
ADI得声卡应该现在得系统都认吧
方法1:上网下:驱动之家,我得最爱。输入你得型号ADI1981
方法2:装个自认的系统,如电脑公司版本8X以上,落卜等
方法3:看你得扳子应该是品牌机,或者INTEL原装板,去网站下(或用盘装)

方法4:、

问一下?你是用户吧?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
重装个系统!只要声卡是好的识别的到就可以的!

网友:
请检查一下设备管理器有没有找到该硬件,找到的话下一下AD1981B的驱动装上就可以了~!在百度输入AD1981B声卡驱动找即可。如在设备管理器发现不了硬件即是声卡坏~!

网友:
主板上有主板型号(印刷的),记号型号后去intel网站下载

网友:
支持2楼,一定是用户

网友:
找到对应的声卡驱动,有些指定目录里装不了就到文件夹的安装程序装,再不行就从磁盘装看看。

网友:
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试过了  第一次被这个ADI的声卡难倒了 ~ 放弃了
谢谢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