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n8x-x

楼主(2009-01-08):
板上3.3V  对地阻值14殴   5V对地阻值25殴   都轻微的短路
  可以开机,2-3秒又自己灭掉,过4-5秒又自己开机了。
小弟现在,不知怎么维修,请各位高手们指教,,,,

网友:
你打的对地阻值应该的插了电源的  拔掉电源在看看

网友:
“a7n8x-x
板上3.3V  对地阻值14殴   5V对地阻值25殴   都轻微的短路”

非常确定,这个板子的对地数值是对的,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