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TOP2004刷写映泰主板的BIOS

楼主(2009-01-08):
如题,网上下得都是*.BFD后缀的.而TOP2004不支持这种格式,怎么办?或是求BIN后缀的映泰P4TSE-D2的BIOS.谢谢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出来说一下了.等一下.

网友:
自己改后缀就可以了啊/.

网友:
不可能吧,你试过吗

网友:
用编程器都是这样的啊,碰到后缀是rom啊什么的,改了后缀再刷进去的啊,只用是编程器软件可以读得出数据,你先把原来芯片里的数据读出来备份啊!!

网友:
换一个新的编程器

网友:
还是换个编程器吧  ,修起来顺手些,一般下载下来的bios后缀不对的话该了就行,像技嘉官网上下下来的bios是自解压的,用winrar解压出来后缀是f8什么的,该了就好了

网友:
换什么好了,不要说是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