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故障

楼主(2009-01-08):
有个dell的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 19.5v  3.34A的那种,现在通电后无输出,这个适配器塑胶模具做的很不错,很难下手拆开,不知道各位老大们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教了。

网友:
起子和榔头敲。轻轻的敲!

网友:
先用烙铁把沿封口处把胶去了,再用起子轻轻地撬。不保证外观,但一定能拆开

网友:
用一把不是很锋利的电工刀沿着二块塑料合在一起的中间缝隙用小量的力轻轻敲打刀背上,先把4个角分开后再4条边,来回这样几个回合就可以分开,修好以后再用502胶对好位贴好后再用15-20mm宽的透明胶带沿着缝隙的地方包裹一下基本上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拆开后很难回复原来的外观,建议去买一个,才20多块。但如果想小试牛刀的也无妨。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热风枪对合缝处吹几分钟 当然事先先蘸点香蕉水 就是味道不好 注意通风
控制好风枪的温度 100-150度左右 然后用手术刀(或是美工刀)很轻松就能开启盖子了 而且如果用力得当的话 只会有一个地方有痕迹  不知道这个方法适合不适合你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老大的回复,用上面的方法都试试先,

网友:
我的是不能充电,是3脚识别芯片DALLAS 2501  坏了, 不知哪里能买到此元件?

网友A:
3脚识别芯片DALLAS 2501  坏?
不可能就坏这一个吧?

买个适配器才3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3脚识别芯片DALLAS 2501  坏?
不可能就坏这一个吧?

买个适配器才30元

我的只是不能充电。
30元买不到能充电的(带识别功能)。戴尔的就是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