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43的板,内存槽烧了个,无代码显示

楼主(2009-01-08):
ms-7043的板,内存槽烧了个,无代码显示,复位有,电压也有怎么查

网友:
没有代码显示就是CPU没有工作,先查内存的供电再查CPU的工作条件。(个人认为)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好,把内存槽也清理一下 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是把北桥给烧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供电正常,2.6 跟1.2都有

网友:
把烧掉的那根下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