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610c有时候上电有时候不上

楼主(2009-01-08):
康柏n610c有时候上电有时候不上
加热1632 小电源板可以上电 工作一天没问题 关机 冷却后 又无法开机了

网友:
有时能上电就说明1632是好的,查下和1632相连的电路是不是有焊接不良的。

网友:
听说话电源板可以好  谁卖着个电源板啊 多少钱

网友:
能加焊的全焊过了

网友:
我修过一个,整了好几天,最后换1715好了,你试试,没必要买电源板的,没几个元件,傻贵

网友:
我明天在 拆了 在修修

网友:
注意电容-------------

网友(2009-03-12):
我修过,冷机器不能开,用吹风加热电源板能好,冷了又 不行了是电源板的问题,换电源板能好,如果要修的话你把电源板的电容背面全换了,过了两个月客户都没有拿过来,我想是彻底好了.

网友:
把电源板上的3V,5V的两个大电容换掉试试,可能这两个电容漏电造成的

网友:
这个是MAX1715工作不正常造成的  把整个电源板用风枪好好的吹一遍就好了 要加助焊剂啊

网友:
呵呵!这电源板很难查的,我的机器也是有时开有时不开,1715 1632都换了还是有问题,到后来是开机后不定时的掉电郁闷,想换个电源板问了要150就那么几个件也太贵了,到现在机器还丢那里没去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