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crt显示器不接信号线有显示,接上信号屏幕闪烁

楼主(2009-01-08):
清华同方crt显示器不接信号线有显示,接上信号屏幕闪烁,测行得行电压100-120V左右跳动,查行场集成块STV9118,行输出有轻微抖动,换过此集成块,还是一样,不解,有高人可以说说吗?

网友:
现在我怀疑高压包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信号线有可能问题哦!要不就是视放板上面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飞利浦也是这样的现像!谁知是什么会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感觉是行激励的事,行电压不应该跳动那么大

网友:
先检查信号线是否有断线的.再检查同步信号输入电路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