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1 使用中喇叭出现杂音,设为静音消失,使用声音又会出现

楼主(2009-01-08):
一台ibm x21听音乐一段时间后,喇叭出现杂音,听不到音乐,设为静音,杂音消失,启用声音,杂音出现。重启后故障消失,但使用一段时间后又有同样的故障出现。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哪个部位出现问题,最好能告诉我芯片的型号。

网友:
声音关小点试下,如果声音小点没有杂音,开大有杂音,把把麦克风那个一项关了就可以了

网友:
XP音频选项里的播放中的“麦克风”选静音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麦克风的问题 声音是不是很 刺耳的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