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板子不跑码,北桥非常烫,是北桥挂了吗?

楼主(2009-01-08):
一块MS-6575E,478B座,SIS南桥962LUA,不跑码,上假负载查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北桥非常烫,发现在北桥旁边的3055管子(看不怎么清楚了,好像数字是3055,还被AGP插槽挡住了一半)其S级有1.89V,但断电打S级的阻值发现对地了,在北桥旁边有几个电容也对地了,会是北桥挂了吗?
cpu
cpu供电

网友:
很有可能,先把管子取下,测测看看有问题否~

网友:
管子拆下来测管子是好的,把那几个电容也拆了,还是对地

网友:
北桥很有可能挂了,一般北桥坏的很少的

网友:
打AGP插槽的A面倒数第3脚,如果对地多是北桥坏

网友:
照你这么说,北桥挂了 很大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