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文件丢失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9-01-08):
我的台式机用的是华硕K8v-x的主板,以前曾经出现过开机无反应的症状,就是只有电源灯亮,风扇转,显示屏没有任何显示,开机的响声也没有,后来送到修电脑的地方修了下,能正常开机了,问修电脑的人是什么毛病 他说主板上内存供电的电路坏了,换了一个芯片,就好了。
电脑拿回来后用着感觉还可以,后来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电脑开机用一段时间后鼠标就动不了了,然后 ,有时候会蓝屏 显示0x000000f4 ,有时候等时间长也没有反应,只有强行关机重新启动,这两种症状启动后在显示了windows的滚动条后屏幕就黑了 然后要等很久很久屏幕显示一些系统文件丢失了,进不了系统,我在控制台下修复过这些丢失的文件,或者重装过系统,当时能进系统,但用一会儿又会出现以上的症状。。。。。。
我的硬盘是今年上半年才买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我想问问是不是主板的哪边出什么问题了?我手边有电烙铁和万用电表,我想知道是什么地方的毛病,自己搞搞,看能不能修好,谢谢各位高人了!

网友:
不一定,也可能是内存,硬盘坏道,硬盘分去,BIOS里硬盘设置不对,系统不合适等问题

网友:
我遇到很多台机器说是系统文件丢失,随便怎么重装系统都一样,将内存清洗干净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内存洗干净,再试下。

网友:
这种故障多数跟内存有关,硬盘才换的不大可能有故障,如果感觉是硬盘原因,建议从以下两方面找原因,硬盘分区表可能有损坏,变得不稳定。可以用易我硬盘分区表修复查看。再就是电源功率可能跟不上,硬盘长时间工作在供电不足情况下,产生坏道,扇区。换电源试下
出现蓝屏原因是多方面的,没有别的方法,只得用替换法找原因
个人觉得跟主板关系不大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硬盘故障多。

楼主可以先用MHDD检测下看看。或者是换硬盘试试

网友:
有可能还是内存供电这部分有问题

原来可能是内存的供电管坏掉了,但维修员只是随便找了个管子换上去,不管内存供电是否有可能不稳定或是偏低一点就交货了呢。

网友:
LZ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我是上了两个512双面金士顿内存弄的
可能是内存冲突
取下一个后重装系统OK!

网友:
要是有两根内存.先取下一根试试.只有一根.可以换内存试下.这种情况内存和硬盘有问题目引起的最多

网友:
谢谢各位 我想起来我的电脑电源风扇坏了 里面的电容都鼓了 昨天测了下电源各线的电压 很多都不正常 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

网友:
看看是不是内存。或者硬盘有坏道。

网友:
进系统时提示文件丢失不是坏道就是内存,我手头正好有一块和楼主一样的板子,今天修好的,修的cpu供电,硬盘有坏道,但前两天在另一块板上能正常用的,接上后进不了系统,进度条过后死机, (ps: 不要说系统不兼容,我这块盘里的系统是万用的..哈哈 具体自己网上找,就算换平台也不一定要重装系统 )
反正系统里也没啥东东,重装后还是蓝屏,想起来内存是用的两根512双面ddr400 kingston 其中一根一个金手指有点小瑕疵,鼓了一点点,去掉后这根,进系统一切正常...希望对楼主有点帮助.

网友:
一般内存的毛病多,以前有台机器两根256的内存条,自检都能通过,就是在进系统时老提示丢失文件,做系统做了N次,都不行,后来去掉其中的一根内存后正常,以前遇到这问题都以为是硬盘有问题,原来是内存接触不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