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主板很难修的毛病

楼主(2009-01-08):
今天接到一个昂达945的主板,故障是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
想都没想 把给CPU供电的4PIN插头拔下 主板可以正常开机 关机

怀疑问题应该出在CPU供电上 但是现在是不能插给CPU供电的插头 怎么不上电判断CPU供电那出问题 请修过类似板子的朋友指点下 谢谢

网友:
量下CPU供电的MOS管看哪个短路了

网友:
CPU供电有短路故障造成保护

网友:
CPU供电管都拆下来量,板上焊点也量下,看看有没有短

网友:
很简单..一般我这样量;蜂鸣档(数字表)..一笔接地..一笔去测各个MOS管的脚..主板最少有2箱供电,,也就是说最少有2组MOS管..参照来测..你这个是短路..照我这样测应该会有MOS管3个脚都会响的..测到那个3脚对地了就更换这组MOS管:..

网友:
上管对短,下管对地,电源IC不良,小电阻变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接到一个昂达945的主板,故障是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
想都没想 把给CPU供电的4PIN插头拔下 主板可以正常开机 关机

怀疑问题应该出在CPU供电上 但是现在是不能插给CPU供电的插头 怎么不上电判断CPU供电那出问 ...

楼主不是 考我们呢吧,您都2个太阳得VIP了
这样的基础问题也问我们。

很简单..一般我这样量;蜂鸣档(数字表)..一笔接地..一笔去测各个MOS管的脚..主板最少有2箱供电,,也就是说最少有2组MOS管..参照来测..你这个是短路..照我这样测应该会有MOS管3个脚都会响的..测到那个3脚对地了就更换这组MOS管:..
紫金数码维修站

CPU供电MOS管短路得典型案例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 关键我学习的时候老师说过在线测量主板上的厂管不准

我把有毛病的厂管换了 能开机进系统了 但是3分钟不到 又自动关机 毛病有回来  还是风扇转一下 保护

我现在怀疑是电容滤波不好 正想都换了呢 大家还有什么别的建议吗 ???

网友:
测北桥,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换一组好些!

网友:
CPU供电一共有8个场管~ 我把所有的都拿下来 用8步测量法检测出一个坏了

有必要把所有的场管都换了吗?

网友:
正常情况下,测出有管子穿掉了,把这一组的上下管和驱动IC换掉,
不行的话再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先测试哪个场管坏了吗

我就知道吹下来 离线测量 提示学习的时候提过 说这样准

和电容滤波不好没关系吗?

实在不行一会就全换管 我可以原型号代换的 呵呵

网友:
刚才用表测试下  发现一个厂管有坏了  就把上管和下管都换了 开机 正常 但是不到2分钟又保护了 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换了管还是烧 好像是软击穿

网友:
我也接了一块昂达690主板,问题和LZ的一样,取掉12V供电可上电,换场管电容都无效,开机即断电,无思路,密切关注LZ,修好请分享维修经验,不用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