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紫光512U盘,插上显8M,要数据,急~

楼主(2009-01-08):
今天接一客户U盘,紫光的,512M的,现在插上只认8M,查看属性为零字节,点击盘符提示格式化,弄下来,检测电路都没问题,客户主要要里面的数据~~~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
这种情况恢复难度很大,引起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闪存虚了,也可能是闪存坏道太多,还可能是U盘软件问题,对于第一种情况加焊,第二、三种情况找一个一样的U盘,把闪存换过去,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没有听说过闪存坏道呢?
应该是闪存分区信息出错了,或是被病毒引起的,用FINALDATA可以恢复的

网友:
可能是闪存虚了或是被病毒引起的

网友:
U盘出现了问题,现在只认8M,在没有修复U盘之前,
你用什么数据恢复软件也没用。
这种情况芯片虚焊跟U盘固件损坏较为多见。

如果单纯的要修好这个U盘,打看U盘看一下主控芯片是什么型号,
然找个量产工具试试,不过这样的话数据肯定不在,

有些芯片的量产工具是可以不低U盘的。那看你走不走运了!

网友:
量产还是放在最后一步来做吧
一旦低了 U盘
拿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