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的主板难修的毛病

楼主(2009-01-08):
今天接到一个昂达945的主板,故障是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
想都没想 把给CPU供电的4PIN插头拔下 主板可以正常开机 关机

怀疑问题应该出在CPU供电上 但是现在是不能插给CPU供电的插头 怎么不上电判断CPU供电那出问题 请修过类似板子的朋友指点下 谢谢

网友:
我把所有CPU供电的厂管都吹下来了 然后发现一个厂管坏了

更换后 机器正常 系统进了 但是没到3分钟 突然关机

毛病继续 还是风扇转一下就保护~请大家帮我看一下

网友:
刚才用表测试下  发现一个厂管有坏了  就把上管和下管都换了 开机 正常 但是不到2分钟又保护了 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换了管还是烧 好像是软击穿

网友:
一定要把电源IC换了才行。

一般这种情况是因为电源IC发出的驱动的方法不对,导致上下管同时开启所导致。

或者是电流反馈端的电容短路。

对于现有的高端板来说,CPU电路中供电管如果坏了,一定要将电源IC一并更换。

网友:
谢谢大家了

故障解决了 我把2个厂管和他附近的电源管理IC换了 现在故障排除了

但是新问题出来了 我是拿了一个好主板(一模一样)的换的 就想试下我的想法

请大家帮我看下 这个管理IC可以代换吗?

网友:
新款主板上,不同型号IC可代换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飞翔老大 又出问题了 还是那块主板 昨天点了一个小时没问题  然后客户拿走了 回家点了不到5分钟 又出现关机
然后就是保护了 把CPU的4跟插头拔下去 电源风扇就可以转 插上去就保护

我在详细说下 这个主板是3路供电 这3路的6个厂管都没问题 在CPU附近还有2个厂管和一个电源管理IC连接,
故障就在这2个厂管上 换了一次就烧一次 最后我拿一个好的主板(和这个一样) 就是CPU座坏了 但是点亮没问题的主板 把2个厂管和电源管理IC一起换了 现在又烧了 请问飞翔老大这个是什么问题~

请速度帮我看看 这个板子我修了3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