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H30开机进系统后不久断电

楼主(2009-01-08):
海尔HAIER H30开机进系统后不久断电,稍微动一下死得更快,有高手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
你看CPU风扇转不转,如果转,那可能是CPU供电IC虚焊拉,你加焊试一下

网友:
查内存相关的电路。

网友(2009-03-31):
显卡是一个独立小板哦!接口不良也易出现这种死机故障。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考虑接触不良!

网友:
考虑散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