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df998a显示器14伏电压只有2伏

楼主(2009-01-08):
hkc df998a显示器开关电源+14伏电压只有2伏,并不断跳变.不只何处有短路?
显示器

网友:
都知道14v电压有问 还不好查 你就差14V供电和负载啊

网友:
断开14V的负载看电压能正常恢复正常.

网友:
量各供电负载端的对地电阻看是否正常

网友:
HKC的话
你看看电容是不是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