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772eh mcu坏

楼主(2009-01-08):
LG未来窗 772eh显示器通电指示灯一直闪动,15伏电压跳变,怀疑mcu坏.是这种情况吗?
显示器

网友:
前后应该没有什么联系吧?

网友:
听一下是否有继电器的吸合声.这种故障的检修流程一般为.依次断开电源次级各组负载.断开那组电源电压恢复正常就检修对应的负载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