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开机正常,几分钟后白屏.

楼主(2009-01-08):
触摸屏开机正常,几分钟后白屏.

将屏关开后就正常,但几分钟后又白屏.

屏线检查过,没问题. MCU代换过,问题依旧.

各位达人请给些维修思路.先谢过了!

网友A:
先把屏供电的几个滤波电容换了!

网友:
先确定你的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你那个是15寸联想的液晶吧!可否把 你的数据备份给我份啊!

最好能把具体型号说下!说不定我知道什么问题哦!我这几天 再找这款液晶的数据呢!

白屏一般都是主板的问题!这款液晶的通病就是MC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是15寸联想的液晶吧!可否把 你的数据备份给我份啊!

最好能把具体型号说下!说不定我知道什么问题哦!我这几天 再找这款液晶的数据呢!

白屏一般都是主板的问题!这款液晶的通病就是MCU坏了!

这款屏我也不知道型号,是移动公司的查询机器,可以自助查话费的那种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屏供电的几个滤波电容换了!

原值是35V470UF. 能用25V470UF的代换吗?

这几个电容我拆下测过了,都是200UF以上,具体是多少就不知道了.

网友:
耐压不够不行,换耐压高的

网友:
楼主 给我备份个数据吧!!我的邮箱是:237873787@qq.com

谢谢了!!

网友:
白屏的时候你测一下屏的供电,如果正常你就要测驱动板上的所有供电,有些MOS管或稳压块开机后发热严重后不工作缺电压也会出现白屏,最好用通用板试一下就可以确定是驱动板还是屏上的电路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