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000掉电

楼主(2009-01-08):
机器来的时候是不触发  没待机  实测 主板3.3 5V都没有  发现1999第20脚电压只有6V  10欧姆电阻坏掉  换完之后 1999发烫   还1999之后可以触发  上电跑码到49掉电  。主板上2.5 1.06 1.2.1.5 3.3 5.电压都有  不上内存不掉电  跑EC  上内存跑49掉电 使劲压主板有时可以过  但大多数都不过  内存2.5 1.5V都有 测AD线也都正常
   谁修过这个机器有经验的说下  。

网友:
你换了1999,3.3V和5V都已经产生了,1999已工作了。此时HWPG信号给97551。整个主电压应该是OK的。下面在查各组电压反馈回来的HWPG信号,这时反馈的HWPG的为低电平,97551会发生POWER OK指令,关掉开启的电压,如OK则HWPG恒为高电平。你说不上内存不掉电,使劲压主板有时可以过,那我觉得北桥虚焊的面很大,在查查SB南桥产生PCI _RST#经U28产生PCIRST有没有传给北桥。如果北桥收到后,就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上的   我试下  有结果告诉你们   哎  结果换板了   没修出来

网友:
LZ高手啊,讲讲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