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机不加电,问了很多人。

楼主(2009-01-08):
我用的是冷静王钻石Vista版的电源,主板是七彩虹c.p45 x7 ver 2.0,。显卡是影驰9600gt加强版,硬盘是希捷7200.11 sata 320g,
经常碰到按开机键主机不加电(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的情况,有时要等一段时间再开机才能启动,有能等一段时间也不起作用。

我们寝室有一台和我一起配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机子(我的sata刻录机,他的ide光驱),他的就一切正常,我把主机接到他的电源插座上,还是有问题。

用短接电源绿黑线的方法检测电源,电源风扇正常转动。

如果我把电源的方8pin(4+4),也就是给cpu辅助供电的8pin插头拔掉,按开关cpu风扇转,但是硬盘灯不亮,显示器无显示,估计是cpu电压不够。

曾经用occt和everest配合使用检测电源,电源供电比较稳定,但是+12v的电压实际上只有8.4v左右。
给个截图,大虾看看其它的是不是正常。

我把主板上除了cpu,cpu风扇和内存外所有的东西都拔掉,把主板拿到机箱外面(排除机箱短路),机箱外接电源情况还是一样(把给cpu辅助供电的8pin插头拔掉,cpu风扇转)
但是过一段时间又正常了。不拔8pin插头cpu风扇也转。

请问大虾,是不是电源功率低了?(我同学的正常,我的应该不会低),或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换过电源不行 就直接送修吧

网友:
典型的电源功率不足现象,换输出部分电容和高压电容,注意更换待机部分的47U/50V电容。

网友:
哎,新机子都这样了,幸亏在包换期内,去换个电源了,谢谢楼上。